关于稳压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请教一下.现有一电路
3V稳压
测量正常的稳压管两端,是3V

故障的稳压电路里,测量稳压管两端是5.25V,稳压管没有坏(对调测试了)
请教什么原因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
本身就这德行

稳压管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理想,低压的更是

网友B:
谁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C:
没坏就怪了

楼主:
这个是西门子变频器的驱动电路

这个是西门子变频器的驱动电路,电路还没画呢
管子确实没坏,我想知道外部电路是否会对管子两端的电压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

网友D:
测一下它的耐压值看对不对啊

测一下它的耐压值看对不对啊

楼主:
测量过!

我将两个馆子掉换了,有问题的仍然有问题

网友B:
先要弄明白你的稳压管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不是用于稳压,而是用于过压钳位的,那就很正常。

网友A:
低压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很大

或者说特性很“软”
小电流下3V,大电流下4~5V也不奇怪

楼主:
谢谢指教,今天准备开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