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IRF740串联起来用比单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29):
当驱动两个IRF740串联起来用,与驱动单个IRF740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啊?是增强了什么呀

网友A:
请你贴图

楼主:
补充

有些芯片驱动两个串联起来的IRF740,从中间输出信号,而有些芯片驱动单个IRF740,那我想知道那些地方要用两个串联,那些用单个IRF740,有什么区别

网友B:
你说的那不叫串联,叫推挽……

楼主:
推挽

谢谢!能否具体说说推挽

网友:
IRF740 的 输出 接到 下一个 IRF740 的 输入

网友C:
“两个串联起来的IRF740,从中间输出信号”

好像是半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