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电容的优点

楼主(2007-09-30):
(无正文)

网友A:
突出点

1,漏电极小
2,温度系数很差
3,频率较高

彭建学

网友B: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网友C:
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D:
CBB 电容耐压高?好像没这种说法

耐压高的电容太多了,聚酯、PPS、陶瓷……
耐压主要看介质,只要够厚,耐压就可以很高。
但耐压高的同时,容量还要大,就不容易了。
当然体积还得小才有意义,所以归结到最后成了体积的问题……

许多有机薄膜电容(CBB、聚苯乙烯、聚四氟乙烯、聚酯……)的共同优点在于可靠性。另外,CBB、聚苯乙烯、聚四氟乙烯的吸附效应很低。

CBB 频率特性较好(比聚酯好,比I类瓷差)

有机薄膜的温度系数都偏大,但温度系数本身一般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