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传输模拟视频同时需要终端和始端匹配电阻

楼主(2007-09-30):
为什么用75欧同轴电缆传输模拟视频同时需要终端匹配电阻和始端匹配电阻?理论上只要终端匹配电阻就可以了呀~~

网友A:
概念

1,终端指的是传输线的最远两端,一端相对于另一端,彼此为接收端和发送端,都是终端.
2,两端都接终端电阻,是减小从A端发送到B端时B的反射,由于B端总有部分反射到A端,在A端再减小反射.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功放输出50K信号经过隔直电容后失真是什么原因?

各位前辈帮帮忙?

楼主:
有没有搞错,怎么发到这个贴下面来了~~~

可能的原因:
功放有问题;
隔直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