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50K信号过谐振电路波形失真?

楼主(2007-09-30):
不过谐振直接接一个纯电阻没有失真,应该不是功放的原因,电容都换过,云母,瓷片,钽电容,薄膜电容还是失真?

楼主:
贴图

贴图:

网友A:
什么波形?如何失真?

接LC网络当然要失真(线性失真),简言之,因为LC网络频率特性不平坦

楼主:
是正弦波,就是在波形的上升部分有一个坑。

是正弦波,就是在波形的上升部分有一个坑。过电感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