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ADC的输入阻抗和输入电流

楼主(2007-10-01):
小弟曾经在技术交流版面上问过类似的问题,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
当初板子还没做出来。
现在调试过程中,虽然感觉效果还可以,但仍有不明之处。
仍然以ADS8365为例,其PDF资料上给出的输入阻抗为750欧,而其相似的的ADS8364的输入阻抗只有20欧!!!!!在我理想的印象中,ADC的输入应该跟运放的输入应该差不多,即输入电流应该非常接近于0,现在的调试过程也仿佛证明了这一点。在ADC的输入前端往往加上一个RC无源电路,根据我调试过程中的测试,这个R只要不很大就可以,50,100,270对采样精度基本上没有影响,(但不加则不行,不加电阻的时候,其前端运放非常烫,时间稍久就烧毁)。这也就证明了输入电流是非常小的,以至于小到在前端R上的压降可以忽略。所以小弟非常纳闷,那么小的输入阻抗,怎么可能导致如此微弱的输入电流呢?
请高手指教,ADC的输入电流和输入阻抗究竟什么关系?并另请问,为什么不加电阻会发烫?(看来该电阻可以限流,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加电阻时电流就会导致前端运放输出电流增大,要知道ADC本身有输入阻抗,而且根据本帖的主题,这个输入阻抗可能还接近于无穷大)
谢谢

网友A:
可能那个是交流阻抗吧。

网友B:
哈,圈圈来了,赶紧到 同僚|校友|老乡 签到领奖去

网友A:
已经去了,不过奖金早已经被你们分光拉~~~

楼主:
回圈圈

个人理解应该不是交流阻抗,因为DATASHEET上并没有提到交流的字眼,而且我实际上测量的信号正是交流信号,如果几十几百的交流阻抗,那我的电路不惨了?哈哈。

网友A:
哈哈,那就搞不清楚了。交流阻抗还跟频率有关。

网友C:
输入阻抗从来不是无穷大

ADC
ADC的输入阻抗和电路结构有关系,可以有两种,带buffer与不带buffer的。带buffer比较大,反之翳然

常用的一般规则是:

直流应用一般比较大,例如flash结构的大约在10K以上的输入阻抗;
开关电容的多用在低频,采样过程中阻抗是很小的,保持过程则比较大;
在高中频率的使用中,adc的阻抗也比较小,200欧姆比较常见。它的使用不能超过峰值功率,否则失真、饱和。

输入阻抗为20欧姆的就比较少见了。

楼主:
回楼上:输入阻抗应该不只10K吧

270欧姆的电阻根本测不出压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