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有点怪!

楼主(2007-02-03):
在线路板上,作用为电机刹车管,有5个脚,猜测为并接的场效应管,请高人指正!

网友A:
你能否确定有些脚是相通的(为了加大电流)?

5条腿的场效应管少见……

还有可能里面是两个独立的,仅仅是接地端连在一起了……根据接线图分析一下应该可以知道结构的。

网友B:
有种MOS模块TWH8751是220封装5个脚的

TWH8751:功率开关集成电路
商品型号:TWH8751
库存编号:46764
浏览次数:历史:906 ,本周:238 ,今日:45
生产厂家:Motorola
外形封装:TO-220
生产批号:00+
起售数量:-
参考价格面议
存货数量:2300
产品简述:功率开关集成电路
资料下载:下载Datasheet资料
下单定购:[网上在线订购]
TWH8751
产品图片:

上为TWH8751实物图,点击图片放大,仅供参考!!
实际出货时产品批号可能不同,请电询!!
TWH8751产品说明
TWH8751功率开关集成电路采用TOP-220封装形式,内电路由输入级,缓冲放大器和达林顿功率输出级组成,并设有反馈环路和减流型输出保护电路,通用性强。共有5个引出脚,如图1中相应部分的标识所示,管脚功能分别为:输入端(IN),选通端(ST),地端(GND),输出端(OUT)和电源正端(VCC)。当脚2选通端电平≥1.6V时,脚1输入端对输出端(脚4)无控制作用,即末级达林顿管截止,电路无输出;只有脚2为低电平(<1.2V)时,加在脚1上的信号才能有效地控制脚4输出端的电平。
TWH8751的输入端和选通端所需输入控制电流很小,仅100~200μA,而输出端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2A。内部另设有减流型保护电路,当输出电流超过3A时,保护电路能自动使输出电流减至1A左右,在使输出截止后,集成开关电路将重新恢复至2A的输出负载能力。
分类说明:
开关集成电路 ,(TWH8751)
最后更新:TWH8751 更新时间:2006-12-6 14:20:00
商品型号:TWH8751
库存编号:46764
浏览次数:历史:906 ,本周:238 ,今日:45
生产厂家:Motorola
外形封装:TO-220
生产批号:00+
起售数量:-
参考价格面议
存货数量:2300
产品简述:功率开关集成电路
资料下载:下载Datasheet资料
下单定购:[网上在线订购]
TWH8751
产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