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committed amplifier"翻译成什么?

楼主(2007-10-05):
"uncommitted amplifier"翻译成什么?

网友A:
参考一下

uncommitted  →  未授权的

这里作"未委定放大器"解,或称为"自由放大器",嫌麻烦直接叫"放大器"也可以

计算机与网络英汉对照词典      http://www.dgworld.cn/archiver/?tid-1327.html

网友B:
照tyw这个图来看,应该就是一个使用比较灵活的放大器,

就叫做“可灵活使用的放大器”如何?

网友C:
呵呵

都是高手,赞一个~觉得tyw就想是个海海量存储器,脑子里和机器里有用不完的东西

网友D:
可能是“无定制放大器”

意思是它里面没有任何任何附加元件,比如有电阻。这种情况和那些固定放大倍数的放大器相比,它是没有定制的,而后者已经被定制起来了,一般可以叫做定制或预定制放大器。

两种产品方式各有利弊。定制后使用简单,精度高,温漂小。但要通过外部电路改变放大倍数,不是很方便,抑或做到了也不一定在输入阻抗方面“感觉爽”。

以上是我的理解,BLOG里也写过这样的FAQ。是否正确,不敢完全肯定。

网友E:
用户定义

用户定义的意思.具体怎么用,用户自己决定.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