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模拟LC滤波器用的电感一般用什么类型的比较好?

楼主(2007-10-08):
请教一个问题:

设计模拟LC滤波器用的电感一般用什么类型的比较好?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简单的500Khz的模拟低通滤波器,用仿真软件

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实际电路板上测量是出现的结果和仿真不一样,

我怀疑我使用的电感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在模拟滤波器中用于滤波的

电感一般用什么类型的,除了感值外还有什么参数比较重要的,因为

我买电感时只说了需要多大的感值。

网友A:
元件是有误差的...

网友B:
看看大胡子那本书上对L的理解,有很多很好的建议

看看大胡子那本书上对L的理解,有很多很好的建议

网友C(2014-07-25):
引用 网友B:
看看大胡子那本书上对L的理解,有很多很好的建议

你说的大胡子那本书,具体是那一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