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芯片在使用过程中,能把它的GND端接一个负的电平吗?

楼主(2007-10-09):
(无正文)

网友A:
LZ

 去查手册或下载Datasheet

网友B:
负电平?参考谁来说是负电平?

网友C:
324只要电源高端和低端,低端可以接负的

当然如果低端接 GND 的话,输入信号就不能是负的.

网友B:
对324的电源来说,它根本看不到地在哪儿。

他只要V+大于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