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10-09):
这个运放电路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测试波形

楼主:
那么第一级是如何出来的?

那么第一级是如何出来的?第二级的带宽不够,第一级是如何够啊?

网友A:
你咋知道第一级一定是放大了?

网友B:
0.5×0.5=0.25 0.25<0.5

楼主:
0.5×0.5=0.25 0.25<0.5

0.5×0.5=0.25     0.25<0.5什么意思

楼主:
00的解释应该是正确的

更换成 压摆虑高的或是频率高的运放,有变化。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放大了。

楼主:
此电路

此电路的实际
想让L1模拟实际布线中电路板上线的电感,看在这个电感上有额外的其余电流通过时看这个电流在电感上产生的影响对运放输出波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