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交流小信号整流电路:)

楼主(2007-10-09):
信号频率1M,幅值为20~30mV,我用如下电路进行全波整流。运放选的是带宽8M的OP27。
当我信号频率用1K的时候,仿真的效果不错,但是频率到了10K以上,就失真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觉得是

二极管的型号选择有问题~

网友A:
对于OP27,10kHz 是个比较高的指标了

这种精密整流电路,运放输出存在突变,对运放带宽,尤其是压摆率要求很高

楼主:
请问能推荐几款常用于这种电路的运放吗?

最好比较常用的,这些天找器件累晕了,呵呵~

楼主:
较常用的这种器件不多么?

TL084、op27、op37都不行,呵呵
知道的大侠给推荐一个吧~

网友B:
很麻烦的。先放大一些,然后再整流吧。单一级弄不出来

增益带宽积不够。

楼主:
我放大到1V,OP27还是slew rate跟不上,呵呵

我想先放大到100mV左右,系统5V供电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整流用的运放增益带宽积至少要在三十几MHz以上,而且slew rate要很大?OP27肯定是不够用的。

楼主:
我先放大到100mV左右,

然后用高速的宽带运放做全波整流?

网友B:
这些具体的值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在元件库里面不断的换元件,直到波形满意为止。

楼主:
slew rate我会计算,

但是用来整流的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如何计算?带宽是1M,但是增益是多大?

网友B:
假设一个很小的输入信号,也要二极管能够导通,就可以计算出

网友C:
信号频率1MHz,但全波整流后的波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成分。

信号频率1MHz,但全波整流后的波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成分,带宽就远远不止1MHz了。

楼主:
圈圈,按照你的说法,

如果输入1mV,要求二极管导通,假设二极管导通电压为0.7V,那他的增益就是700,那它的增益带宽积就是700M?能这样理解么?

网友B:
恩,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这样输出端才能检波出1mV的电压

不过事实上,波形失真也问题不大吧,后面搞个峰值检波就行了,小信号部分出不来也没啥关系吧。我们只要峰值部分。

楼主:
圈圈,失真问题是不大,但是

我用OP27仿真的时候,到100K还是失真,但是到了1M就不失真了,顶楼的电路就跟反相器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模型过了极限。。。
实际上我就是要得到波形的峰值,然后送去比较器跟参考电压进行比较的。允许波形失真的话这个电路该如何实现比较好呢?要先将信号放大到多大(信号也不能放大太多,也有增益带宽积的问题),后面整流用的运放才比较容易选择呢?

网友B:
就是要前面用几级放大器来分摊增益。

或者干脆用真有效值转换芯片。

网友A:
不知道到底需要多高精度?

我用过的方法是:
用工作电压比较高的运放,把电压尽可能放大,然后用锗或肖特基二极管全波整流。
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电压,整完再缩小……

楼主:
谢谢赤铸,你的方法我仿真了,

可行,呵呵~
照圈圈说的,我用了两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