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隔离数/模地的电感值如何确定

楼主(2007-10-09):
请教各位大虾:用于隔离数模地的电感值怎么确定?有公式计算电感值么?

网友A:
一般几十微亨左右

楼主:
电感值取10uH,可以吗?

电路工作频率是12Mhz,用电感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以及数字电源3.3V和模拟电源3.3V,电感值选择10uH,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