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7-10-10):
请问:
   Φ3和 Φ5的发光二极的工作电压、电流应该是多少啊??
    同一规格的红色和黄色发光二极管的的工作电压、电流一样吗?

网友A:
电压大概在1.8V左右,电流有5mA左右就差不多了。

你自己可以试一下,亮度合适就行,这个要求不严格。

网友B:
不尽相同,具体看Datasheet

网友C:
不同颜色发光管压降不同

红色最低大约1.6V,蓝色和白色最高大约3V。

网友D:
。。。

我只知道,颜色不一样,压降一般是不一样的

网友E:
颜色不一样,压降也不一样

差异还不小呢!

同楼上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

感谢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