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多路开关的请进来帮忙

楼主(2007-10-10):
电路设计中需要用到多路开关来切换输入信号,有几个不明确的地方,以HEF4051B为例:

1、引脚Vss应该接数字地还是模拟地?
2、当VEE为-5V时,Y0~Y7引脚输入可以为负电压信号吗?

我的设计为VDD=5V,VEE=-5V,切换信号为-5V-5V的电压信号,切换速度最小为250kHz,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些满足性能,
又采购方便的芯片吧。

另外问一下,ADG608怎样?

网友A:
RE:

1、数字地
2、可以
3、VDD=5V,VEE=-5V,过不了-5V-5V的电压信号,具体看Datasheet

网友B:
ADG608切换只有几十nS,

速度肯定够的,不过要通过-5V~+5V的信号,供电电压得加大~

楼主:
DATA SHEET 里面没说不行啊

data sheet里面说
Analog Signal Range VSS to VDD

没说要通过-5V-5V的时候,供电电压要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