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07-10-10):
如图,看看输出是多少?

网友A:
转折斜率

输出比输入低于1.0 V时,上面的10k电阻投入。

但这个电路受到二极管导通电阻的影响,转折开始后,不是线性的。如果精度要求高,应当改变方法。

楼主:
抱歉

忘了说了,抱歉哈- -!
二极管的导通电阻是0,导通压降为1V。
我把输出设为Uo,则(Uo-2V)/(10K) + Uo/10K = 0.5/1K
这样算出来的是输出3.5V,可是我仿真时得到的是3.3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

网友B:
输出不可能是正的电压

二极管的压降不会是1V

楼主:
输出是-3.3V

二极管的压降我看的是管子里的参数,默认设定的是1V

楼主:
- -!

有没有人知道那0.2V跑哪去了哈?还是不应该这样计算?

网友C:
先接个万用表在二极管两端测一下,电压是不是1V先。

网友D:
算法应该对的吧?

利用虚短和虚断。

网友E:
赌东道

各个感

网友D:
为啥?

为啥一有楼上的发言,我IE的语言就变高丽棒子语了?  重新转回简体后又是看不懂的话。

网友F:
LZ先回答

LZ明显是用 EWB 画的图,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的仿真结果?

网友G:
我测了下,二极管两端电压是0.6V

这样那0.2V就出来了

楼主:
11楼

我的仿真结果就是输出的-3.3V
发这个贴是因为在书上看到这种转折频率的电路需要输入电压(即上图中的0.5V)大于反馈中的电压(即上图中的1V)。个人觉得不对,所以就仿真了一下,结果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是现在就是没法确定为什么输出是3.3V的,等回去后再看看二极管的压降- -!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H:
设输出为UO,二极管压降0.6V:
0.5/1K=-UO/10K+(-UO+1+0.6)/10K
UO=-3.3 (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运放负电源对么?

网友C:
事实上,二极管的电压是跟它的电流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