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短路了是不是会坏掉哈?

楼主(2007-10-10):
在焊接的时候把上面两端给短路掉了,原本能输出7.5V左右的变压器,现在只能输出4.1V左右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挽救啊?

网友A:
一会儿半会儿可能烧不了

网友B:
呵呵

二极管会爆开.

楼主:
测了下二极管

用万用表的测量二极管的那档,正向导通压降还是0.55V,反向的成了1.04V
- -!

网友C:
变压器已经受伤了,不要再用

网友D:
把二极管拆下来再量输出电压。变压器短路后要够热才烧

楼主:
等拆下来再测测看变压器的输出

上电大概30秒钟,断电后烫了10多分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awey,为什么变压器受伤了就不要用了?如过输出对的话,过一段时间那还能不能用?你说不要用是不是考虑到安全因素或其他参数的?

网友E:
通常的民用220V变压器使用的是低温漆包线

通常的民用220V变压器使用的是低温漆包线。这样的漆包线绕组在高温下很容易脱漆短路。工业用漆包线一般能耐较高温度,直至漆皮炭化击穿才会短路。
变压器局部短路,不一定立即烧毁,但已经不再符合使用要求,故不宜再用。

网友F:
小功率的一般不容易烧

变压器局部短路空载电流会变大

网友G:
8楼9楼说的对

网友H:
简单啊

你测测就知道变压器坏没有坏。
不过估计书坏了,可能是两测的上下两层线圈烧了,短路了

网友I:
二极管会先坏

变压器不一定

网友J:
关键是叉包线

要是叉包线熔了,有那么几匝短路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