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调零问题

楼主(2007-10-10):
MF47万用表误用电阻档测交流电压,现在表笔短接调零时,指针停在刻度盘的中间而不能达到零点,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大虾指教!

网友A:
估计里面有电阻烧坏了...

网友B:
对照电路图检查相关零件,找到损坏零件后按标称值更换新

这种仪表一般使用1%误差的电阻。

网友C:
电池没电了

更换里面的电池。

网友D:
实在不行去买个新的 不是挺便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