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手,望不吝赐教,问题如下:

楼主(2007-10-11):
我需要对2个20M左右的交流信号混频,然后用低通滤波取其差频信号。
前段时间,用AD835(模拟乘法器)进行混频,效果很不好。
请哪位高手给推荐几款这种混频芯片或者模拟乘法器也行。
多谢啦。

再发下条件:
(1) 2个20Mhz左右的交流信号
 (2)  求其差频信号

网友A:
试试MC1496看行不行

网友B:
20M啊 频率有点高拉,不太会,还是顶一个

楼主:
MC1496是互导型的,好像需要其中一个输入为单极性。

MC1496是互导型的,好像需要其中一个输入为单极性。

网友(2019-02-01):
AD834应该可以,MC1496不行,输入信号有限制,好像波形超过26mv就是失真了。不过AD834用起来比较麻烦,还有点太贵。

网友C:
AD835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