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我的复合视频输出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07-10-11):
在电路中我这电路都短路现象,不知道为什么,谁能帮我分析下吗

网友A:
右边的三极管在玩什么?BE结直接接电源两端???

楼主:
那是钳位的啊

网友B:
右边管子BE将电源短路

右边管子BE将电源短路

楼主:
那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我觉得是那可能出问题,所以我将BE接了个电阻还是没用啊

网友C:
有谁能不能告诉我是怎样实现声音的加减的

网友D:
我知道

Q2的MOS工作在变阻区域,利用C2上面的电压升和降来来控制变阻,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并联在音频的通路上面,15年前俺用这个电路来控制收音机的变容二极管的反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