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参数

楼主(2007-10-12):
现在要做一个低通滤波器,要求1MHZ及以下的信号能够通过,不知道如何设定参数。比如我的截止频率是设成1.5M啊还是2M或其他的值呢?将信号衰减到接近于零的频率设置成多少以及在这个频率下至少衰减多少分贝算是接近于零?

请问高手有什么规定吗?或者经验约定吗?

信号特征:频率1K-1M,幅值10V
我按截止频率是1.5M,4.5MHZ处衰减到70dB算了一个,是5节的感觉节数太高

先谢过

网友A:
先把滤波器特性好好看看

“请问高手有什么规定吗?”
这些都应该由你自己决定,例如带内允许多大波动,带外需要在什么频率衰减多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