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和无源蜂鸣器的区别?

楼主(2007-10-12):
什么是有源和无源蜂鸣器啊?有什么区别?使用上面。

不好意思,献丑了。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还有如果让二者都发出有节奏的类似音乐的声音,应该如何输入呀?

谢谢拉!

网友A:
re

有源,通电就响~
无源,需要方波驱动

网友B:
有源无源 无源有源 源尽源生 是真有源

网友C:
无源的就是一电磁线圈加振膜

有源的则在无源的基础上加了振荡器。

网友D:
有源

有源也就是里面有振荡电路+蜂鸣片,通电就响,

无源没有振荡电路 要一定频率驱动,能搞出音乐.

网友E: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一种汽车喇叭

它里面有个线圈,没有磁铁的,有个金属振膜,金属振膜中间是铁心,插在线圈中间.
振膜又连动着一个开关,线圈与开关串联。当线圈通电,振膜被吸下,从而带动开关,
断开回路,振膜回复.如此反复产生振荡并发声. 它只使用直流电就能发声,算无源还是有源?

其实电铃也是同样的结构,不过它一般使用交流电源.

网友F:
00所说的

其实也是  电鱼机 的原理,用来产生振荡信号,初中时就想自己做个电鱼机,但那时的柒包线很难找

网友D:
他说的就是机械振荡,就是利用继电器原理

继电器+弹簧,一吸一合产生振荡.

网友E:
哈哈~~~电鱼机这个原理我小学时自己试出来的~~~

开始做电磁铁玩,发现断开时会电手,就想去电鱼,可是要一通一断麻烦,我就想办法
让它自己不停的通断,我就弄个铁片带个开关靠近电磁铁,电磁铁一吸,开关就断了,
就这样它不停的通断,可以产生比较高的自感电压,拿去小溪里电鱼还是可以的。
为了弄漆包线,拆了很多变压器和日光灯镇流器...

网友G:
.....

computer00你爸应该是个电工吧,要不小学生咋会那么热爱电子

网友F:
和家人没太大关系吧,呵呵

我家族没一个是搞电子的
但我从小学就开始那铬铁了
一路走来都是自学,太辛苦了
如果那时有人指点,那么~~~~~~

网友G:
.....

我小学只会语,数,英,太失败了.......

网友E:
我老爸是中学数学老师,不过也会一点电子方面的

东西坏了,他经常自己修的,我小时侯很大程度上受了他的影响.他也有几本电子方面的杂志.
他教会了我什么叫做短路(通常这些知识是在初中物理中才学到的),为什么要用漆包线等。
我开始自己一个人玩,要做个电磁铁,就傻傻的把电线里面的铜丝剥了出来绕在铁钉上,
我晕,死活都不行.我老爸看到了,就告诉我不能那样弄,那些铜丝要用漆包线才行的.

网友D:
00跟俺差不多啊,都是爱好电子.

不过俺小时候老爸是搞维修的影响.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搞着玩了.

网友F:
楼上两位还真幸福

可怜“孤独”中的我
好在还有少少毅力,这是我唯一值得自豪的一点

网友G:
....

起步早很重要,要等到找不到工作时才学那可叫惨啊....

网友H(2014-04-15):
引用 网友E:
开始做电磁铁玩,发现断开时会电手,就想去电鱼,可是要一通一断麻烦,我就想办法让它自己不停的通断,我就 ...

还是你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