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评估下这个电路失真度怎么样

楼主(2007-10-04):
(无正文)

网友A:
失真度看不出来,电路没有明显的起控点

要有明显的起控点,输出整流滤波后的信号要与一个设定的电压值比较放大后,再作用于变阻器(J177)

网友B:
这是仿真电路图

接上信号源和失真度测试仪,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这只是个大概的原理电路

起控点应该是0.
失真分析很困难,需要设定很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