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是IC 应该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10-14):
请各位大高手帮我看看这个IC应该是什么功能.型号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4131435914.pdf

网友A:
不好判断

如果1、2脚是输入,可以是施密特输入类型的器件

楼主:
谢谢

能不能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B:
74AHC1G14 (2脚是空)
74AHC1G132

网友C:
比较器

是不是比较器?

网友D:
TI的SN74AHC1G14和这相似

我正好在用这个芯片,不过TI的SN74AHC1G14的1pin是NC

网友E:
给出代码吧

这样才好确认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