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同相放大电路--上电瞬时脉冲请教

楼主(2007-10-14):
    下图是一个交流同相放大电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路在上电的一瞬间,
用示波器测输出会有一个尖的触发脉冲,脉宽为几个毫秒,几秒钟后脉冲自动消失.波形如图2.
    在测试点1和2测试的波形基本上雷同,只是幅度的区别.
    请问,这类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
    先行谢过!

楼主:
附原理图,顺序反了.

网友A:
5X系列的示波器。

你用的是什么运放。

网友B:
那个脉冲源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么?

楼主:
回3、4楼

运放用的是AD8065
那个脉冲源只是个符号而已,在实际电路中为光电二极管。
楼上对此问题可有什么见解?

网友B:
你看到那个脉冲,正是这个东西产生的吧。

网友C:
去除那个脉冲源看看

实际电路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把C7断开看还有没有?

说不定不是运放的问题.找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