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Ic,Ib,Is?

楼主(2007-10-15):
偶然间看到一个式子,在晶体管中Ic=Is(exp(q Vbe/KT));
Ib=Is(exp(q Vbe/KT))/hfe。上面两个式子在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的时候成立。现在的问题是,当发射极正偏的时候,Vbe就是0.6V,那么Ib和Ic不就不变了吗?当我们改变基极的电流的时候,Vbe由于二极管的特性还是保持0.6V,那么即使怎么改变,根据公式,Ib和Ic不是还是那个值吗?

网友A:
事实上,Vbe是变化的...只不过Ibe变化不大时,Vbe变化很小

网友B:
改变基极电流的时候

Vbe是要变的,只不过变化相当小,在非常粗略的测量中可以认为不变,但在放大器中则不能认为不变。

网友C:
Vbe保持0.6V,一般只是在计算直流工作点的时候用的估算值

楼主: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