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低频率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7-10-15):
我用DA产生低频率几个HZ。

方式: DA(差分电流输出),后面链接了一个运放。我给DA一个恒定的数据(最高1024,我给他800),发现输出的并不是稳定的高,而是很短暂的高脉冲,请问如何才能产生恒定的高?谢谢。

网友A:
把图贴出来看看

否则没办法分析。

网友B:
是不是接了耦合电容? 什么类型的DAC? 音频DAC好象不能连续输

实在不行的话,只有不断输出然后接低通滤波器了。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也许跟WRT1的电平有关?

楼主:
多谢,是写的时许不对,错一个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