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运放的电压上升速度最快?

楼主(2007-10-16):
什么型号的电压上升速度比较快?最好大于10000V/uS

网友A:
这个也太大了吧? 我能找到最大的也才1350V/us...

网友B: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楼主:
lm2725

 这东西是一个MOSFET驱动器啊,不是运放啊?

网友C:
你要这么大的压摆率干什么?

处理什么信号?

网友D:
挖 这么牛X

网友E:
ADA4937-1

6000V/uS

楼主:
我想

我想整一个33M的方波 把方波整成低电平3V 高电平8V
上升沿 下降沿3ns
驱动一个30p的电容负载
我用上升速率是4100V/us的运放试验了一下 ,成近似的正弦了

网友A:
方波?那最好用数字IC。用运放太亏了。

网友F:
小弟愚见- -!

4100V/us照道理应该能达到1.2ns的上升沿,你的电路是闭环的还是开环,是不是带宽的问题?

网友G:
驱动一个30p的电容负载-->上升沿 下降沿3ns

做个记号,看楼主能找到不!

MAX4427 驱动 1500P 边沿 理论 20nS  。

还有,这个时候注意你示波器的带宽哦!!

网友F:
另外

要驱动的是30p的电容,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运放的输出电流的?
LZ在空载的时候的输出是不是方波?

楼主:
试验

试验是用加法电路做的,整一个固定的3V,用非门出一个5V的方波,然后用运放做加法电路。幅度基本上是对的,低电平3V,高电平5V。
在没有负载电容的情况下波形也有些正弦的形状了。接上负载电容波形成这种样子了

楼主:
谁提供点

哪位有什么好办法将非门出的方波变成 低电平3V 高电平8V
频率33M 在驱动电容负载的情况下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一定要快!

网友A:
将非门的电源负接在3V上,电源正接在5V上,就可以了啊。

楼主:
突突图

这是提供的参考电路,芯片管脚电容最大30p
这个电路测试驱动波形上冲和下冲的很严重,而且电源部分的纹波被搞的特别大。估计是非门瞬时驱动电流引起的。
这个电路影响瞬间电流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所说的将非门的地接到3V 电源接到8V.那么这时的非门输入怎么接啊?不能用5V的输入信号啊?

网友G:
你示波器的带宽?

网友A:
输入简单啊,用电阻下拉到3V,然后前面接隔直电容。

楼主:
那不是和我上面的这个

那不是和我上面的这个图的原理基本一样了吗?
就是把非门后面的电路移动到非门前面去了?

楼主: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没有看懂啊?

网友A:
那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
看懂了

以为输出端的那个是二极管呢?
原来是非门。

楼主:
电容

电容的充电电流在电压变化的瞬时值会有多大呢?上升沿在3ns多?如果电容的充电电流瞬时值比较大,那么对电源的要求和滤波的要求都比较高,不然电源电压上的变化砸波就幅度很大啊?

网友A:
输入端是高阻啊,电流很小的。如果干扰大,可以串联一个22

的电阻。

楼主:
输出的波形

实际电路测量结果:从8V下降到3V的时间明显比上升沿的时间慢啊?这是为什么?以3V为非门的地点在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时还有什么特别吗?

网友A:
不会吧...

有两个原因: 1.你的反向器低电平输出能力不够
            2.你的3V电源内阻太大,在3V上对地并联0.1uF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H:
re 6楼

sorry,应是lm7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