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处电阻R90,R91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10-16):
(无正文)

网友A:
将两路信号相加. 没有那两个电阻,直接将输出端并联是不允

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为何用两路一样的然后相加....

楼主:
RE

  测了一组数据,V1=2.396V,V2=2.377此时:U9A输出电压U9A-1=0.056V,U9B-7=0.186V,U10A=0.234V.
  OO说R90,R91将两路信号相加输出.通过计算也是这样.可是U10A接法不是加法运算.(R93右端该接地才是加法运算吧)
 V1>V2,按减法运算U9A输出应该是10*(V2-V1)<0,而运算是单电源供电,所以此时U9A输出应该是0.实际不是这样.
 大虾再指点指点!

网友B:
楼主说说此电路的目的?

我看这个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C:
我也看不明白

为什么信号分成两路“并联”。

网友D:
这个电路的目的可能是求10*|V1-V2|

R90、R91与运放U10A构成同相加法器。U10A的输出电压等于(V9A+V9B)*(R92+R94)/(2*R92)=V9A+V9B。

V9A=(V2-V1)*10,V9B=(V1-V2)*10。因此,如果U9A和U9B都能正常工作的话,输出将恒为0。

但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所以U9A与U9B的输出必有一个处于低端死区。即:当V2>V1,V9A=(V2-V1)*10,V9B=0。当V1>V2,V9A=0,V9B=(V1-V2)*10。

所以,最终输出电压等于两个输入电压之差的绝对值的10倍。

网友C:
回6楼 tuwen

不一定吧?
如果V1>0并且V2>0,有可能两个运放都工作于线性区,结果第三个运放同相端为零。

网友E:
输出恒为零的"放大器"

网友B:
运放还是单电源的

网友D:
左边两个运放都是差动放大器

一个放大的是V2-V1,一个放大的是V1-V2。所以,只要V1≠V2,即使V1V2都大于0,也只能有一个处于线性放大状态,另一个输出处于低端死区,即几乎等于0V。

楼主:
re awey

   此电路是TEC(热电制冷控制电路)一部分.画了一个简图
  请问tuwen:最终输出要比10倍大.应该是U9A,U9B两输出电压和.V1>V2时.U9A输出电压应该不是0.我又测了一组数据:U9A-1=0.065,U9B-7=0.649
此时U10A-1=0.730=(U9A-1)+(U9B-7)(相差0.011,约等号打不出来).所以00说的求和应该是对的,就是不知道U9A是怎么工作?

楼主:
上图中R就是R79-R83的并联电阻.

  V1对TECL来说应该是输入,对电阻R应该是输出吧
  上图是DRV590,手画没搞好,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