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启动这个电路

楼主(2007-10-16):
由于在没启动电路前,没有15V电源,这样IR2104就不能工作那么Q3不能导通,输出的负端就不能接地,则不能启动电路.我在本来用红线表示的方法来启动这个电路,可是不行!因为IR2104在无电源的时候LO口还是有输出的,那么稳压管20V就不能加到Q3上了,希望有人帮帮忙,怎样才能启动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A:
Vcc哪来的?

【IR2104在无电源的时候LO口还是有输出的,那么稳压管20V就不能加到Q3上了】
什么意思?

楼主:
re

VCC是抽样铙组整流后经过7815得到的,我板子做出来,就是这样的,IR2104在无电源的时候LO口还是有输出的,就导致稳压管20V加不到Q3上,只有开始时Q3导通才可以启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