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挺不住了,请教前辈关于三极管实现保护电路

楼主(2007-10-17):
 我现在在仿照福禄克的78型汽车万用表,自己做一个类似的东西,电路图从官方网站上下载的维修手册弄得,上面的三极管实现的保护电路一直搞不懂,研究了2天了,老师也不会,上来请教前辈
 上面的图是一部分。这是英文说明: Transistors Q1 and Q2 form a voltage clamp network.This clamp performs a current-limiting function on the overload current to U1 at 10 mA during ohms and temperature overloads. 这就是对保护电路的描述,Q1,Q2实现电压钳断网络,这个钳断会在欧姆或是温度过载时使得进入U1的电流在10毫安。我主要不明白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我单独取出两个三极管进行测试,Q2的发射极作为输入端,将这两个三极管看作一个二端口网络,在输入电压为0伏时,Vb(Q2)=-2V(不是很准确),当输入电压增大时,Vb会增大,逐渐趋近与0,并会大于0.但是这个网络一直没有电流输入,也就是说等效与一个无穷大电阻。那他是做什么的?真的不懂。各位指点一下吧。
  还有,在测试这两个三极管时,如果和直流稳压电源连在一起,如果关闭电源输出,Vb(Q2)会在-2V左右,但是开启电压输出时,即使电压输出为0,Vb(Q2)会在-3V左右,我测试了电源输出,没有电压或是电流输出。真是不明白了。各位指点小弟吧,谢了。

网友A:
怀疑是不是Q2的箭头搞反了?

网友B:
Q1、Q2在这里当稳压管用

等于两个反向串联的稳压管,用于双向钳位。

网友C:
天机被一语道破。

为什么不用稳压管呢?反应速度的问题吗?

网友B:
可能:

1、三极管的价格更便宜
2、三极管反接还有放大作用,使得特性更陡
3、反映速度更快

网友C:
哦,还真是这样,

1,价钱可能都差不多的,2和3有时间想对比下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D:
参考下帖

○ 我入职的一道模拟电路考题,很简单居然错了。请各位分析 (548字节)
只要它里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参考awey的分析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两帖在某种意义是异曲同工,但实用性更加明显,一起穿上新裤子上街展示下。
个人推测,三极管保护比之稳压二极管保护的好处是转折点更陡,更加经济,而不是时间/速度方面。

--------------
 Transistors Q1 and Q2 form a voltage clamp network.This clamp performs a current-limiting function on the overload current to U1 at 10 mA during ohms and temperature overloads.
Q1和Q2实现电压钳断网络,这个钳断会在欧姆或是温度过载时使得进入U1的电流在10毫安。
翻译有点问题。试重译一下-----
晶体管Q1,Q2为电压钳位网络。其作用是在欧姆档时U1过载电流10 mA和温度(档)过载时,都能提供限制电流的功能。
感觉不是很准确,但意思大致如此。目前还不知道U1是何物,不知道能否详细介绍。我找不到你说的资料在哪。另,关于温度过载temperature overloads,看不出指的是什么。

网友E:
请问awey

  稳压管是将输入电压稳定在某一个值,使其值不会改变.
 可是Q1Q2有这个作用吗?将电压嵌位在哪个值?

网友B:
应该这么说:

稳压管是将输入电压限定在某一个值内,以保护后面的IC不因过压而烧坏。
在输入电压在这个电压范围以内时,稳压管不起作用。

Q1、Q2时硅三极管时,BE结的反向击穿电压大约为6V

网友E:
请教LZ

  "在输入电压为0伏时,Vb(Q2)=-2V(不是很准确),当输入电压增大时,Vb会增大,逐渐趋近与0,并会大于0"
  我自己也拿两个3904试,结果不是你说的那样?输入为正时候,Vb=o,当输入为负(-5V),Vb=-4.6v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

多谢各位前辈指教,U1资料里也没说,估计是fluke定制的主控芯片,内部带了很多模拟部件。
  资料来源:
http://www.fluke.com.cn/cnzh/products/ProductManuals.htm-cs_id=2279(FlukeProducts)&category=HMA(FlukeProducts).htm
 就是那个维修手册,里面有电路介绍,还有图。
 http://assets.fluke.com.cn/evtmanuals/78______smeng0000.pdf
 上面就是那个维修手册的pdf文件。电路图在63页,电路功能介绍在第二章。
 给出一个图。关于温度过载,我也很纳闷。下面是复制文档关于测量温度的部分:
The thermocouple voltage is measured by the a/d converter through R2, S1-2 and S1-3,and the SENS input of U1-93. The voltage is the result of any temperature difference,between the thermocouple and the reference junction (at the meter). U3 produces an output voltage of 10 mV per degree C, proportional to the meter temperature (reference
junction), which is divided by R15 and R16, and measured by the a/d converter. The thermocouple and reference junction measurements are combined, resulting i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hermocouple.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measurement cycle, an open thermocouple detect voltage (OTD, U1-89) is applied to the U1 SENS input through resistor R12. If the thermocouple wire is broken (open) or not installed, the SENS is driven high enough to be measured as an overload. The display then flashes the meter (reference junction) temperature.
我简要解释一下,图的底部有个LM35,测量参考点温度,然后的J1输入口接热电偶,热电偶的温度经过R2,S1(2,3)(这一部分在我一楼的图上)到了主控芯片(就是个MCU)U1后测量出温度,估计U1内置的AD位数很高,是双积分斜坡形的,可以结合两者测出目标环境温度。我就不清楚了,他怎么会有个温度过载?他的参考电压是1.23V,在图的右边,我没贴出来。
to 10楼的朋友:我用的是S8050,我没实验过输入为负电压时的情况,但是正电压输入时的确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我现在不在实验室,没法实验,不排除我一直试验错了,比如连错线。但是电路是各位可以讨论的,毕竟图在这。
PS:我中午会去实验室再实验一下。
 谢谢斑竹赏了条裤子,第一次穿。本来还不知道怎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涉及东西比较多。

网友E:
请问awey

  在6v左右Q2的BE结被反向击穿,使Q2的e极电压不超过6v左右.我的意思是被击穿后Q2损坏不能再正常使用.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B:
击穿不等于损坏,只要电流不大

稳压管就是工作在击穿状态的,分“齐纳击穿” 或 “雪崩击穿”

楼主:
无语

  to tjphch: 感觉自己真是白痴,刚才测试了一次,还是我以前的结论。又让同学测了一次,和tjphch兄一样的结果,唉,丢人,连个线都连错了。真得谢谢tjphch兄,要不我一直不会想是线连错了。
  我再测试测试。

网友F:
BE反向击穿后

能够稳定电压6V,那为什么说是两个稳压管的效果?第一个击穿后,第二个的BE不是正向的吗?

网友D:
楼主蛮有水平的

现在是上班时间,不能细看,晚上再好好看看

楼主:
....

  汉语有一种修辞叫做反语,被ic921成功的运用在晚辈身上了。。。

网友G:
我认为等效图如下,起保护作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H:
我觉得这样设计不合理

如果是拿这个当双向二极管保护,也太不安全了。
确实,电流小的时候,三极管是可以恢复的,但稍微大了点,管子必定损坏,响应速度高的二极管多的是,非要用这样的。就算用10个1N4148都不会贵到哪去。或者设计个更合理的电路。
这个牌子的东西已经够贵了,犯不着为省2毛钱而引来大量返修,不是得不偿失吗。

网友B:
楼上的观点不对

稳压二极管就是一个工作在反向击穿的PN结,与三极管的BE没什么区别。

电路上已经有限流电阻,电流不会很大,RT1估计也是个温度保险热敏电阻,
用于过流的保护。

用多个二极管串联代替稳压管是很不可取的,因为二极管的正向特性不陡,
造成稳压性能很差,漏电流也大,而且温度性能是几个二极管的温度系数
的叠加。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的学校一般,老师水平不是很高,所以很多问题不会的时候,都上这里请教前辈,各位的无偿指点晚辈真的是很感动,尤其是awey,ic921两位热心的斑竹,谢了。
  顺便说一下,我很多时候测Q2基极的电压就是负的,(输入正电压),我的电路没有测错,后来我作试验的时候,换了好多三极管,忽然有一个Vb(Q2)=0,我觉得可能我之前的三极管都有问题,因为我碰到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所以有类似试验的时候,一定要确定自己的管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不一定是管子的问题

当输入电压不高时,两个三极管都不通,当用万用表去测Q2的电压时,表笔上
感应的干扰信号被Q2的PN结检波了,又通过万用表的输入电容滤波,而万用表
的输入阻抗又很大,所以你测到的值是个负压。

你可以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单独测三极管或二极管的PN结试试看。

楼主:
不是太懂awey的解释,但是

  我测的限制电压在9V左右,我用的是两个S8050.不一样的三极管呈现出“本质性”的不同。
  有的三极管我的输入加到30伏,他的基极电压跟着一起涨,管子也没烧。Ve(Q2)在16V以上时,Vb(Q2)史始终与Ve(Q2)差9V左右,也没有电流流过管子。
  有的三极管,在18伏时,管子一点也不发热,Vb(Q2)也是跟着涨到10多伏,将Ve(Q2)调到19V时,管子突然“砰”,爆了。表一测,结果e,c被短了。
  还有一次,Ve(Q2)到12V左右时,管子炸成了两半。
  有的时候,管子会很热,但是没有电流流过。
  有的时候,接上稳压电源线,开关关闭,Vb(Q2) = -2V,打开电源开关,设Ve(Q2) = 0,测试Vb(Q2) = -3.测试电源没有电压电流输出。
  以上的奇怪现象,在“我认为正常”(即能实现Ve(Q2) < 9,Vb(Q2) = 0,即实现稳压)的管子上都没有出现。
  我先前说同学测的,是他错了,他用了一个8050,一个8550.
  不太懂前辈说的,但就我测试的现象,我觉得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I:
这是什么话?

有的时候,管子会很热,但是没有电流流过。

能量不守恒了,晕……

网友J:
在讨论中学习

网友K:
分析的有道理

相当双向二极管是么!

网友L:
经典应用!多学习吧!

网友G(2007-12-09):
把酷拉一起FGH

把酷拉一起SDF

网友M:
前面的RT1很重要

过压时Q1或Q2击穿电流剧增,但RT1有过载保护作用,流过Q1或Q2的瞬时电流最大估计也就10mA左右

网友N:
Q1Q2接法不好,要是我宁愿把2管的集电极分别接网络两端

网友O:
各位前辈,再次请教关于16楼,19楼问题~

晕死,怎么传画的图片呀,19楼那个图画的.....
以前知道的大体是2种钳位(1):单独DIODE.              (2):19楼那种  (3): 2个2级管并联,相对一个正电位来说,一个 正偏,一个反偏(国语学的不好,不知道楼上,楼下明白意思没)
但是像楼主这个Q2  Q1  怎么等效呀,而且三极管有2个PN结呀(NPN),AWEY大叔说BE起作用,那BC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前辈大叔说,这个电路优点  :2、三极管反接还有放大作用,使得特性更陡
                                                                                          3,反向漏电流更小
这些问题只给出结论,但是具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汗,刚学模拟,估计问的很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