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悬浮输出时的对地电压

楼主(2007-10-19):
这是一个工程中遇到的问题,估计不时会有人遇上。

如图是隔离变压器的一个应用图。图中,A、B两点接负载,但都不与地G相接,即悬浮输出。实际中,G点是通过大地与电力变压器的中线N相连,即本地地线。G点原来是没有的,后来,由于加装防雷器才增加了它的。

安装防雷器(避雷器),是将A、B、G三点都接到它的上面。产品指标是600V的电压可以通过(意思应该是超过600V,保护作用就产生了)。换言之,A或B上的电压,谁超过就被 “保护”掉。这就是它的防雷原理。

实际上的防雷器,有零线-地线电压报警,据理解,报警的原因是该电压“越限”(不清楚多少伏就起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过去都一样的接法,都不发出警告,可是最近安装的两台,却一通电就发出警告。分别测量A-G和B-G的电压,都110V的样子。可是呢,前面装的却二三十伏的样子(A-B间的电压还是足够220V的)。难怪新装的会发出警告。为什么会这样呢?

再简化一下问题:悬浮输出的隔离变压器,对地电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电压方面的详细数据,待补上,但变压器的绝缘数据,估计很难要上。因为设备已经通电运行,要停电测试,没那么容易的,除非发生了问题。

楼主:
补充: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在分析研究中

直接将B和G连接是可以解决警告问题的,但这样容易发生触电事故得多。因为触及A线就很容易通过地形成回路。因此,不是不得已,还不打算这样处理。

楼主:
所用避雷器

Parallel connection of single phase protectors ESP 240 M1 or ESP 120 M1

------------------------------------------------
该避雷器关于报警的说明(左图,在中间那个椭圆形)。首帖所说的“据理解”源于此--------

If lit/flashing disconnect unit & check Neutral to Earth supply voltage

我的译文(估计是很准确的):如果该指示灯常亮或闪烁,请断开该装置电源,并检查N线对地(线)电压。
相关链接:http://www.stone-lightning-protection.co.uk/pages/products/name=ESP_120_M1%2C_ESP_208_M1%2C_ESP_240_M1%2C_ESP_415_M1/rowid=114

楼主:
作为版主,我觉得很可怜

我的提问,历来都基本上是无果而终,甚至很少得到理睬,不知道这次**如何。

----不是感慨,是实话。

网友A:
理解你的实话,既然保修五年,我认为你应该找销后服务的解决。至于测量A-G和B-G的电压不同,是不是线路的分布电容和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B:
就是变压器绕组间分布电容的问题

减小分布电容很难,但可以改变绕线方法和接法

网友B:
作为版主,我也觉得你很可怜

作为版主,特别是模拟技术版面的版主,连这都想不通,我也觉得你很可怜

呵呵^_^

网友C:
首先你要测测变压器的绝缘性能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悬浮输出时的对地电压是极不确定的!

楼主:
目前,我倾向于00的思路

但很麻烦的,当初送电前的测试我没在,也不知道做了没有。

解决问题的路径最好是yangzq的。因为我们对内部电路确实不了解,----长的保修期限,导致不能利用损坏件自行修理。

小x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管理模式不一样,限制颇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关于俺可怜多少的问题,不好说,谁没有该可怜的地方呢?我们有专门的电气专业都没敢做声多少,建议你不要想得太多太快。

悬浮输出不确定是肯定的。不未曾了解过具体的规律。讲讲?
---------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0楼: 隔离变压器悬浮输出时的对地电压是极不确定的!

网友D:
这个对地电压是泄漏电流在对地电阻上的压降

诸如绝缘电阻,分布电容,对地漏电阻等,都将影响到这个电压值.
这个设备的触电防护等级为Ⅱ类,依靠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进行防触电保护.
变压器的绝缘材料和结构,绝缘电阻,抗电强度,泄漏电流都应有严格要求.

网友E:
不知道LZ的变压器多大个头

订做还是标准的?
俺没搞过大变压器,用的变压器都没土豆大

猜想:既然是通过分布电容窜过来的电压,应该可以旁路掉。分布电容不会太大吧?信号变压器了不得几十 pF,大家伙不应该超过几十 nF 吧?

你输出悬空测,当然很大,对地接个 RC 并联网络,管它漏电容漏电流都应该能消除不少,R 大一些,C 小一些,触电问题也会好些吧?

如果自己做变压器,加屏蔽层,直接把分布电容旁路掉,应该会有效(不知道大变压器有没有这么干的)

另外,分别对地接 R 或 C,也许可以帮助判断出是漏电容还是漏电流

网友F:
铁心接地.绕组分开不同骨架,绝缘做好些,

铁心接地.绕组分开不同骨架,绝缘做好些,估计这个感应电就不那么可怕了.

我记得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两个悬空的输出端对地电压有偏差,我也画了个示意图作了解说的.

隔离变压器输出的两端都对地开路.那么这两个输出端对地的电压就如12楼所说的.不存在什么悬念.不过LZ这鸭就是缺少一些细胞.没办法的.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简单容易,回头我先来

根据现有的条件,计划用RC浪涌吸收器先试。

不管诊断出的结果如何,都“可以方便说话”了,----在我们这种地方能说话非常关键!!

总之,不用将B-G直接连接的方法,优先考虑。
---------
分别对地接 R 或 C,也许可以帮助判断出是漏电容还是漏电流。

网友G:
防雷器接在变压器初级不是更好吗?

接初级连变压器也可以保护,也没有接地的问题.

没用过防雷器,猜的.

网友H:
同意 赤铸 的建议

网友B:
嗯,我也同意 赤铸 的建议

关键还是在变压器上下功夫,
而不应该去怀疑别人的防雷器

而且!

LZ的防雷器(避雷器)装错位置了!!!

网友I:
考虑没考虑过G的接地可靠性?

网友D:
加RC电路不是很好的

因为,1.那就破坏"悬浮"状态了;2.即便可加,单用R即可.
如果是同心绕制的变压器绕组,最好加隔离接地层;
如果是独立绕组,泄漏电流应该很小,只把铁心接地即好.

楼主:
难得难得,这个上x总算给我当真一把

引用 网友G: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6楼: 防雷器接在变压器初级不是更好吗?

接初级连变压器也可以保护,也没有接地的问题.

没用过防雷器,猜的.

/////////////////////////////////
我们的要求较高,考虑备份电源切换问题、线路延伸问题和可靠性,初级和次级都有保护。

----------------------------------
引用 网友I: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9楼: 考虑没考虑过G的接地可靠性?
/////////////////////////////////
还没来得及测,但既然有报警且新增的两处都一样,基本上可以说明没有明显的问题吧。但我们一定要测的----按制度规定的周期,也是要测的。那个气象局一级接一级的盯着的呢!!

楼主:
谢谢尤新亮!

我能明白及时赤铸的意思,就是因为看了你前面的帖子。正如杨真人所说,没有什么“悬念”。这就是你帖子的作用!

我的目的不是加RC,主要是这样试验比较方便。有现成的东西用。如果证实了情况,具体措施也就明朗了。
///////////////////////////////////////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0楼: 加RC电路不是很好的

因为,1.那就破坏"悬浮"状态了;2.即便可加,单用R即可.
如果是同心绕制的变压器绕组,最好加隔离接地层;
如果是独立绕组,泄漏电流应该很小,只把铁心接地即好.

网友D:
当确定了RC值,这个电压就是确定的了

防触电标准试验之一就是如此

楼主:
谢谢,这个文件能不能发给我看看?

ic921@sina.com

网友J(2011-06-18):
我怎么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