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计算电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带图)

楼主(2007-10-19):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一开始开关K闭合,等L被充满电后,达到磁饱和的状态下,把k打开,那么L两端将产生多少大的反向电压,向右边的电阻释放能量呢?
如何计算,请高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下~~~~

网友A:
电流不能突变,一直为10A...

楼主:
啊,这个前面只是一个意思,就是用个10A的横流源啊

电流具体怎么变我不管,我就看后面的反向电动势要如何计算。电脑帮帮忙吧

网友A:
晕...假设二极管是理想二极管,压降为0V。

电阻为1欧。断开后电流保持10A不变,那么感应电动势就是10A*1Ω = 10V了。

网友B:
00,不懂你了。二极管能起你说的作用吗?

既然电流不能突变,电流方向也不能突变。

网友C:
瞬间电流为10A啦,至于反向电动势取决于电阻加二极管正向

即,10*R+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D:
电感上的电流方向当然没有突变

楼主:
有疑问 电脑圈圈~~

如果我不接那个电阻和二极管的话,那那个电感上的感应电动势又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那就要用分布电容来计算。如果没有分布电容,自感电动势

无穷大。

楼主:
那如果是无穷大 。。

那我再把电阻和二极管接进去,那瞬间电流不是要无穷大了?
至少会比10A大吧?

楼主:
或者

如果我在开关断开的瞬间 把电感两端短路,按你说的,电流不能突变还是10A对吧,但是既然短路了,只要电感上有那么一点感应电动势,电流就应该为无穷大

楼主:
上面的解释 好象很奇怪,郁闷 感觉怪怪的

网友A:
晕...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

(断开瞬间)电流是恒定的,怎么都不会变,它是原因。而自感电动势则是结果,是可以变的。
它的值就是10A的电流乘以环路电阻。如果短路,那么自感电动势就为0了,但是
电流依然还是10A。

你可以把它看做一个恒流源,电流是保持不变的,流过不同的负载,就会产生不同的电压。
负载一变,电压也跟着变。但是要保持电流不变。

网友E:
这一帖里

圈圈晕过去三次了,可见此帖威力强大。

楼主:
理论和实际有这么大的差别哦~~

这么说吧,如果接个100k的电阻,那么功率是100000*10w,根据电感上能存储的能量大小来决定,能放电时间t,这个放电公式是怎么样的呢,我想电流会随着能量的流失而减少的吧。

楼主:
这个理解如何

电感两端的电压只和电流变化率有关,如果不接二极管和电阻,开关断开的时候电流从10A突变到了0,电流突变必然产生一个瞬间无穷大的电压,接下来电流变成了0,变化率也成0,电压就变成了0,而不在保持所谓的无穷大。
如果接上二极管和电阻,那么电流不突变,电压按电流的变化率来变化,当然初始值为电阻*电流。

网友E:
回楼主17楼问题

这个问题,理论与实际情况一点差别也没有。你关于功率的计算完全正确,瞬时功率确实是这么大,但不可能总是这么大,因为电感储能是有限值。至于电流如何变化,参看电工学(电路原理,电路分析……不同教材名称不同)中“一阶电路瞬态响应”那部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解一阶微分方程,这里我只能告诉你:电流按指数律下降。
18楼的理解,是简单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当然是错误的。主要是这句“开关断开的时候电流从10A突变到了0”和这句“接下来电流变成了0,变化率也成0”,早就说了,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你怎么又让它突变了呢?

网友E:
顺便说一句

楼主的这个问题,几乎在所有的开关电源中都存在(电荷泵例外)。搞开关电源的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能够彻底搞清楚,做出来开关电源也是抄的,虽然这些开关电源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D:
流过电流的电感 就像一部开动的汽车

电感量L=汽车的重量M
电流I  =汽车的速度V

电感的储能W=L*I^2/2
汽车的动能W=M*V^2/2

汽车的速度是不能突变的,如果汽车撞墙,就会产生很大的撞击力,如果时间为0,撞击力为无穷大。

汽车在制动时,速度会慢慢减小。(制动时相当与加入了二极管和电阻,电流将慢慢变小)

网友F:
我的理解

这个电路用于电力变压器直流电阻测量完成后的放电电路,关心的重点是恒流源断开后变压器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消除,如果按照以上讨论分析,电流恒定10A,那最高反向电动势就应该是电流和放电电阻的乘积;

网友F:
我的理解

   这个电路是我和还我今生讨论用于测量电力变压器直流电阻中的的消弧电路,关心的是在10A恒流源断开后,变压器反向电动势的消除。如果认为断开恒流源后,电流保持10A,如果放电电阻一定,那最高反向电动势就是电流和电阻的乘积,如果我选取的电阻很小,那反向电动势也应该很底。但是看来其他厂家同行做的放电电路都比较复杂,都考虑到了反向高压的问题。

楼主:
回maychang

你的判断有误  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说明我在做开关电源

网友A:
老兄,是你自己说的,求开关断开瞬间的自感电动势的

断开之后,由于能量消耗,电流就开始下降了。

楼主:
反对maychang 这句话

“当然是错误的。主要是这句“开关断开的时候电流从10A突变到了0”和这句“接下来电流变成了0,变化率也成0”,早就说了,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你怎么又让它突变了呢?

(这个我说的是不接二极管和电阻的情况)没有回路,电流不是零 那是多少?
难道说断开后没有回路依然能保持10A不变吗?
我认为这里断开开关,电流从10A应该是直接断路,也就是电流变成了0。

楼主:
难道真的和电容的储能状态对称吗?

电容的储能状态是电容开路电压不变,电流为零,能量为1/2(CU*U)
电感的储能状态电感短路,电流不变,电压为零,能量公式为1/2(LI*I)
断路的电感真的是不存在电流?就像短路的电容没有有电压一样。

网友G:
实际中,分布电容总是存在的

断开也有回路,可看成电感接上了一个小电容,电流不能突变,给电容充电。
理想状态下没有分布电容,如果断开,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但这种情况是永远不存在的

网友A:
理想状态也是有分布电容的,除非这个电感没有体积

另外,你提到跟电容对称, 实际上电容开路时保持电压不变,而电感则是刚好相反,短路时保持电流不变.

电感的突然开路,就跟电容的突然短路类似. 看看以前的相关讨论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t=2565892&tp=%u7535%u8FD9%u4E2A%u4E1C%u897F%u6478%u4E0D%u7740%uFF0C%u770B%u4E0D%u89C1%uFF0C%u56E0%u6B64%u5F88%u96BE%u8BF4%u6E05%u695A%u3002

网友E:
回24楼 还我今生

我没有说你做开关电源啊。

回26楼 还我今生
(这个我说的是不接二极管和电阻的情况)没有回路,电流不是零 那是多少?
难道说断开后没有回路依然能保持10A不变吗?
我认为这里断开开关,电流从10A应该是直接断路,也就是电流变成了0。
---------------------
断开后没有回路,电流依然要保持10A不变,没有回路也要找出回路来。实际上,此时回路就是分布电容。 coldra 和圈圈在28楼和29楼说得很清楚。
理想状态没有分布电容,这个理想状态不存在,只能逼近。显然分布电容越小,开关断路后的自感电动势就越高。分布电容小到一定程度,自感电动势可以高到使开关产生电弧(破坏空气绝缘或油的绝缘),高到破坏电感的绝缘,高到破坏开关的绝缘,高到产生场致发射,注意以上现象都是我在前面说的“没有回路也要找出回路来”的表现。这些现象也是“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的证明。

楼主:
多谢电脑00

电感短路时电流保持不变,和电压开路时保持电压不变对称。

楼主:
多谢maychang最后的解释,佩服

网友E:
其实,awey在21楼的回复说得非常好

两种现象,一个是力学现象,一个是电磁学现象,表现的结果相同,本质上,是这两种现象遵循相同的方程,所以用这个力学现象来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楼主:
照21楼好象有点问题

maychang说电流不能突变的,但是用汽车撞墙来说明
撞墙的时候速度为零了吧。那不是突变拉?
除非认为电流也可以突变,也是变成零,那么产生无穷大的电压(相当与汽车撞墙产生的无穷大的撞击力)。
当然这必须假设分布电容无穷小。

网友D:
实际上时间不可能为0的

撞击时的两撞击物有形变,就是撞碎了,重心还是有位移的,所以时间不可能为0,这里这是个比喻。

楼主:
就相当分布电容是不可能为0的一样

网友E:
回到汽车撞墙问题上来

两个物体相碰撞,遵循动量守恒定律。两个物体相互作用时间越短,相互作用力越大(这与电流变化时间越短自感电动势越大一样)。但相互作用时间不可能为零,所以相互作用力也不可能为无穷大。
我相信楼主踢过足球,也用头顶过球,但楼主绝不敢用头顶铅球或铁球,即使铁球的质量比足球还小,速度比足球还慢,原因就是铁球与头的相互作用时间短,所以相互作用力大。两个铁球碰撞时间更短,相互作用力更大,有可能两个铁球都撞碎。

楼主:
maychang判断失败

本人没踢过足球,更没用头顶过足球。蓝球是打过,本人的长项还是国球。

网友E:
我还以为判断失败是顶过铁球呢

楼主:
哈哈

没吓到你吧

网友C:
呵呵,阻容感,基础中的基础。还有二,三极管和运放。

电学的基石啊!

网友H(2012-02-28):
写的很好,但是怎么找不到图呢?希望补发一下,最近正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2-07-28):
v=L*(di/dt)

网友I(2012-10-26):
怎么算啊,不清楚

网友:
图看不见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