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高频三角波?

楼主(2007-10-20):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多少? 方波经过积分器,输出就是三角波

楼主:
30M

很高了,30M,好象积分速度不够.能用其他办法么?

网友B:
cpld da

楼主没有考察cpld的 价格,便宜的10多元了。

楼主:
考虑成本

我也想用cpld,但成本有点贵,如果有其他方法就更好了.

楼主:
cpld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价格一般的,能满足条件的cpld,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C:
用DDS IC

专用电路AD公司就有

楼主:
有没有可以改变查询表的dds芯片

因为信号源不仅要输出三角波,还有正弦波,方波和锯齿波.
正弦波和方波可以用ad9851或9854,但是三角波和锯齿波怎么办?

网友D(2010-10-19):
做变频器吧?

网友E:
这种情况是比较无解的,那么高的频率,有点困难,好像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