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输出不稳定

楼主(2007-10-22):
使用ad620 将输入电压0.12伏放大80倍数出。刚开始的时候,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 与 先前设定的放大倍数(80)一致,但是随着输入电压增大,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 减小到60 。输入电压继续增大,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 基本维持在60。

不知道何原因,请大虾指教。

楼主:
附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多少?

饱和了吧?

楼主:
电源

你是说Vd和Vs吗 是15V

网友A:
另外,AD620不能使用单电源

楼主:
电源

什么单电源啊?Vd:+15V Vs:-15V

楼主:
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啊 老大

网友B:
你把变化情况介绍一下

最好有个数据表。

----点击编辑框左下方的“普通”并稍等片刻后就可以直接粘贴WORD里编辑好的表格了(每行列数要一样)。

楼主:
数据表 (十分感谢你,大虾)

620放大系数设定为:74
620输入电压是通过采样电阻R14
第一次测量数据

流经R14的电流I(A)

620输入电压(V)

620输出电压(V)

620放大倍数

0.1

0.002

0.148

0.2

0.005

0.290

0.3

0.008

0.495

第二次测量数据

流经R14的电流I(A)

620输入电压(V)

620输出电压(V)

620放大倍数

0.023

1.644

0.057

3.205

2.5

0.073

3.951

网友C:
会不会是测量误差?或者是温度的影响?

楼主:
已经排除了测量误差和温度的影响

网友D:
看下面的那个表格,不说其它的,你的采样电阻也不是线性的?

输入的是直流电流吗?看哪里有没有干扰,或电路自激震荡了.那个确定放大倍数的电阻很重要,用温度系数小的.

楼主:
输入电流是直流 主要是输出电压不正确(偏小)

网友B:
你的图看不到R14,是否可以将图给完整一点?

楼主:
R14就是R13右边那个

网友B:
刚才绘图,没能好好看

边绘边想,请考虑以下问题:
  从两组数据看并非电压大放大倍数就小。如第2次电压比第一次都大10倍左右,但依然出现前大后小的问题。看起来倒象与测试时间延续有关。
  暂时没有什么有益的建议可提,但现建议你仔细清洗R12到AD620的1、8脚一带,以排除脏脏污物的影响。比如它们受热后导致绝缘降低而导致放大倍数变化。试验后,请告诉我们具体的效果。

---------------------------------
620放大系数设定为:74
620输入电压是通过采样电阻R14
第一次测量数据

流经R14的电流
I/A

620输入电压
Ui/V

620输出电压
Uo/V

620放大倍数

0.1

0.002

0.148

0.2

0.005

0.290

0.3

0.008

0.495

第二次测量数据

流经R14的电流
I/A

620输入电压
Ui/V

620输出电压
Uo/V

620放大倍数

0.023

1.644

0.057

3.205

2.5

0.073

3.951

网友B:
不知道实际电路中AD620的5脚是否受大电流影响?

网友E:
纸上谈兵都白说~~~搭个电路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iC921,你比我专业 呵呵

楼主:
!620换成621后,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我把AD620换成AD621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运放输出端不能直接对地接电容的!!

你可能是想滤波吧?那么需要加个电阻……

网友B:
楼主客气了

象这种情况,应当来回测量一下。也就是,输入值按照上升和下降的方法循环测量,然后将测量结果起先对比,看看回差情况如何。不能只改变输入范围。

网友G(2012-02-15):
:)我的AD620没有输出,不知道怎么回事?-5V电压只有-3.4V,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