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10-24):
各位大虾好!
我是模拟电路的初学者,图中所示的电路是一光源电路,我分析了很久也不能很好的弄懂Q1,Q2的工作原理,请各位赐教!

楼主:
Q1 E极没有反馈电阻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Q1E极上没有反馈电阻,Q1是如何稳定其输出电压的?

网友A:
好像是不能稳定输出

左边那个发光管根本不可能导通,不工作。

网友B:
maychang看走眼了,那个是光敏管来着

网友A:
那么楼主是用箭头向内表示了?

楼主在首帖里没有说。
如果是这样,那就更谈不到什么恒流不恒流了。

楼主:
左边的是光电二极管 (2KJ03B)

左边的左边的是光电二极管(2KJ03B),我初步得出的结论是用来稳定Q1输出的,就像普通二极管的温度补偿一样。

网友C:
两个二极管

两个二极管之间是不是有联系的?

网友D:
我也看不懂

网友E:
我来分析吧!

这是个全简单的光控照明电路,难怪没人帮你分析哩!
我来吧!
关于NPN,PNP导通特性应该不用讲吧!
  当光敏二极不受光弱光时!电阻较大,Q1呢有R1当基极偏置,呈高电压,然而Q1的集电极就是低电平了,通过R3控制着Q2,PNP管当基极低电平时管子导通,为止VCC4.5V经过Q2的发射板流向集电极给LED供电,LED点亮!
 当光敏二极管受强光时,状态就刚好相反!

  仅识!呵呵

网友C:
感觉

能不能通过右边发光二极管的发光强度来与光敏管构成反馈,稳定输出,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谢了,刘皓杰

多谢你的帮忙了,我想也差不多是这样。
不过等我拿到样品后亲自测一下,到时再给大家说说情况。
是了,如果按你的分析,是不是Q1,Q2都是作为开关管使用了呢?

网友F(2013-05-30):
图在哪里啊 怎么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