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跟随

楼主(2007-10-25):
为了增强带负载能力要用一个电压跟随器,我就把运放正极做输入,负极跟输出相连,但是正负极之间总是有电压差,大概0.3伏的样子,好郁闷呀,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我用的芯片是max4228和max4226

网友A:
估计是你将运放当功放用了

负载有多大电流?

楼主:
负载接的是激光器

要求电流不超过300ma

网友A:
你查一下你的运放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大?

网友B:
一个关键参数:反馈系数?

网友C:
估计是你的运放输出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导致输出电压被拉

楼主:
真的是输出电流达不到

真的是输出电流达不到,还要在找芯片了。datasheet上只有最小增益,是1.

网友C:
加个三极管扩流。

楼主:
这样还有电压跟随的作用吗

电流要放大三倍左右吧,但是这样还有电压跟随作用吗?

网友C:
你将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连接到输出端就行了。

楼主:
我一开始是这么做的呀,那三极管怎么加呀?

网友C:
三极管集电极接电源正,基极串联一个电阻接运放输出,

发射极作为最后的输出。

网友D:
既然是这样

还不如换用功率放大器芯片来得方便。

楼主:
去试下

刚才找了下好像300ma输出的运放是不多啊,我去接三极管试下吧,不行再来哈,而且频率要大于30M的,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