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图

楼主(2007-10-25):
输入分别是
         -5V    GND    +5V
TIP142    ?     ?     ?

TIP147    ?     ?     ?

各位高手请指教,我对模电基础比较差
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在此等待大家指导

在此等待大家指导

网友A:
唉,这个图画的真难看!

LZ,你先把图纸整理一下,就会明白了

楼主:
呵呵

我知道前一级是放大级,后级是电压跟随器
我想问一下,后级能驱动2个功率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