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7-10-25):
各位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输入端是一个毫伏级电压,输出端给AD转换器,
要求是在输入一定时可以通过电位器把输出调零,这个电路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如果不可行的话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楼上:
如果不可行的话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A:
调增益可以

楼主:
不太明白!

请问各位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

网友B:
这个可以,建议把前面块放打换成专门的仪表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