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耦合变压器。多谢了!

楼主(2007-10-26):
    如图所示,J1端为信号输入,变压器次级接模拟开关进行多路切换,输入信号为微伏级到毫伏级。
    这里必须用变压器吗?变压器的参数又是如何定的?那个电容又是什么作用呢?各位帮忙给看一下多谢了?
    对了,输入的是接收线圈感应到的信号。

网友A:
输入什么信号?频率,幅度?

楼主:
to awey输入正弦20k信号,幅度是微伏级到毫伏级。

输入正弦20k信号,幅度是微伏级到毫伏级。多谢了。

网友B:
频率固定或变化范围不大

用变压器比较合适。
但幅度是微伏级到毫伏级,处理起来比较困难,主要是变压器比较容易捡拾杂散电磁场。
如果要用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必须很好地屏蔽,包括联接导线。

楼主:
那那个电容具体起什么作用?多谢了

那那个电容具体起什么作用?多谢了
是滤波呢还是跟变压器初级线圈谐振?还有就是变压器参数在知道那些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定下来了,怎么定一般多谢了!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用变压器比较好?

还有就是为什么用变压器比较好?
直接接或者其他方法在这里不行吗,多谢了各位

网友C:
变压器的好处

1. 较好的电气隔离
2. 适合耦合中频交流信号
3. 阻抗转换和匹配

这里用不用变压器,取决于信号源特性
楼主只说了信号,但没说信号源,无法判断

这里电容的一般作用就是低通,具体作用:滤高频、滤毛刺、改变信号频谱(例如去加重之类)……,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to 赤铸 谢谢

    这是测地层电阻的线圈系,有个发射线圈,图上的输入就是接收线圈通过地层感应到的发射信号。接收线圈就单独一个绕的电感。
    电容我看以前写的资料上说是用来和初级线圈并联谐振使变压器次级能输出最大电流,这中说法合理吗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ding 一下别沉了^_^

 to 赤铸 谢谢

    这是测地层电阻的线圈系,有个发射线圈,图上的输入就是接收线圈通过地层感应到的发射信号。接收线圈就单独一个绕的电感。
    电容我看以前写的资料上说是用来和初级线圈并联谐振使变压器次级能输出最大电流,这中说法合理吗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各位给帮忙看看多谢了!

各位给帮忙看看多谢了!

楼主:
怎么各位大虾问完细节就不见了在线等了

怎么各位大虾问完细节就不见了在线等了

网友A:
maychang 赤铸 基本上回答了你的问题

测地层的信号是低阻抗的,可以用变压器。

电容不能与输入信号谐振,因为谐振时的Q值不确定,谐振频率精度和稳定性无法保证。

楼主:
谢谢各位了^_^

谢谢各位了^_^Q值不是变压器线圈定了它就定了吗?我看资料上写的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和电容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