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补推挽电路

楼主(2007-10-26):
请教:如果用两个BJT(NPN&PNP)管组成互补推挽电路,单电源的,接负载R,输入为Ui,输出为Uo
那么小信号下,它的增益是多少,输入阻抗为多少?

网友A:
谁知道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电路参数又是怎么样的?

楼主:

rbe 与 BJT放大系数按已知算,

楼主:

rbe 与 BJT放大系数按已知算
小信号算法这些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互补推挽电路形式也不是一种

主要是电路组态和反馈形式,还有反馈的参数

楼主:
如下

pnp的npn基极连一起,接Vi,两e极连一起并引出一条线接负载R,npn的c极接Vcc,pnp的c极接地,就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A:
交流增益约为1,输入阻抗约=负载×贝它

楼主:
我想要的是表达式,跟随肯定交流增益约为1

我想要的是表达式
其实仔细看一下小信号模型
输入Ii=2Ib
增益与Ri表达式是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