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驱动电路。

楼主(2007-10-26):
如下图,电路是从别人的资料里看到的,输入信号幅度应该是10-15V吧,不知道怎么工作。

楼主:
补充一下:

输入的可能是脉冲信号。

网友A:
看不明白,说说干什么用的吧?

网友B:
输入方波,输出锯齿波,可能是用来驱动场偏转线圈

不过三极管全都画错了哦

网友A:
xwj 真强,这也能看出来

楼主:
图有些地方可能不太正确,

我也是从别人资料看到的。我还是不太明白其工作原理啊,xwj能否给小弟分析一下?三极管画错了的话,那正确的应该是怎样?谢谢!静后赐教了。

网友A:
你总该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吧?

不然,你弄他干吗?

楼主:
awey误会了。

我了解到输入信号是10-15V的几十K的方波脉冲,可能前面还需要持续输入高电平给电容充电的,输出是接到变压器或振荡线圈等,用于驱动后级负载。现在不明白的是这一部分具体是怎么工作的,xwl说是波形变换,又是怎么实现的呢。电路基本构成是正确的,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晶体管那部分,会接错了,希望指出!

楼主:
不明白楼上什么意思

希望知道的解释下(我是指电路)。

网友C:
呵呵.....

    呵呵......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形成锯齿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