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a~20ma转换I/V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10-27):
对这些东西很不懂,请大家帮忙看看
没有标值,不知道该用多大的电阻?
里面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不是该接在一起?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输入4-20mA电流输出0-5V电压

电路下半部分的作用是在输入端产生-0.1V的偏移,使得4mA输入时输出为0V。

上下两个TL431用于产生运放的正负电源电压。运放的正电源应该在7V以上(因为最高需要输出5V电压)。负电源应该是-2.5V,理由是R14上分得的电压应该是-0.1V。

所以,下面那个TL431的REF与K之间的电阻应该为0。TL431周边的其它电阻可以根据V+、VSS的具体数值和运放的工作电流来确定,可以参看TL431的资料。

左下角的电阻R12,只要负电源VSS减去20mA在该电阻上的压降后,在三极管上仍有不低于1-2V的工作电压就可以,阻值没有严格的要求。

网友B:
请问R11的作用是啥?

网友C:
负反馈吗?

网友C:
m大叔看一下这个

楼主:
谁能说点准确的?

网友A:
R11与R13阻值相同,使正负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产生的压降互相

说R11起负反馈作用也对。PNP射极输出通过R11接到负输入端,构成一个带扩流能力的电压跟随器。只要R14上的电压等于-0.1V,就可以将R10下端的电位锁定在-0.1V。
R11与R13这两个电阻的作用并不大,不用也是可以的(短接)。

楼主:
tuwen

下面那个TL431的REF与K之间的电阻应该为0。这句话指的是哪个电阻?

网友A:
就是这个--

目标是使R14上的压降等于-0.1V。

楼主:
其他的电阻能不能给个阻值

因为实在不懂这些,也不知道该怎么算,给个经验值也行

网友A:
V+和VSS是多少?

网友D:
不用这么复杂吧,一个运放,单电源就够了

网友A:
VSS必须是负电源

输入、输出电压都到达0V附近,没有负电源不行。

楼主:
那好的

就用正负24V或者正负15V,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
哈哈

太感谢您了,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