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L7135基准源问题

楼主(2007-10-27):
  我用TL431给ICL7135提供基准点压-2.5V,可是当TL431不和ICL7135连接时,TL431输出基准电压正常,连接后输出电压就不是2.5V了,用电阻分压到1.25V再给ICL7135还是不行,基准电压被拉低,为什么呢?基准必须用1V吗?但是德州仪器的数据手册只是写着推荐1V。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ARM7 LPC2000的内置10-bit AD进行电压采样,它是逐次逼近型的,是不是很难,或是不可能达到10位精度,换句话说,我用TL431提供2.5V基准,要使得误差在2mv,可能吗?如果共地误差等因素都考虑到的话,即外部因素解决好了,比如输入没有交流噪声,基准电压很稳,什么会影响精确度?我看德州仪器的模拟期刊说一个14位的ADC很难表现出14位的精度,一般只是达到12,13位。这是因为芯片本身的原因吗?
  还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基准电压被7135拉低

多半你的7135坏了。
7135基准电压输入端的输入阻抗应该是很高的,如果你用电阻分压也被拉低,就可以肯定是7135的问题。

楼主:
果然

  我之前短了一次,稍微一点热,被我闻到了,断电。
  没想到还是over了。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