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124问题?

楼主(2007-10-28):
有几只IS0124在我的电路里面,但是,隔离后的输出正信号和输出负信号有很多的纹波,严重影响了我的使用精度,有人用过该器件没?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ISO124 又贵,性能又差

再也不想用它了。

该其他方案。

楼主:
就是一时想不出其他的隔离方案

awey能否提个建议,谢谢

或者是换用另外的什么隔离器件

网友B:
调制解调的原理,当然会有纹波

我用过ISO122,跟ISO124几乎一样,效果不错
但这类器件只适合低频信号,而且输出最好再加一级低通

网友A:
先AD,再用光藕数字隔离

楼主:
go on...

谢谢赤铸,我先看看,能用这个就最好,还不用该封装

awey的"先AD,再用光藕数字隔离",用并行的话,要用很多的光藕,用串行的话,速度又慢了......

网友A:
串行有高速的,

IS0124的速度也是很慢的。

就是用并行的,成本也比用IS0124低许多。

楼主:
赤铸--ISO122?

您所说的效果不错是哪方面?

我刚下了资料,瞄了一眼,发现很的技术参数都没有ISO124高,为什么效果反而比ISO124好呢?

楼主:
awey----后面还得DA出来.....

后面还得DA出来,这样外界的干扰可能影响到该DA...

网友A:
呵呵。。。你要的是模拟信号?

将信号放大后再隔离,可提高信噪比。

楼主:
我既有模拟输出,也有模拟输入

就模拟输入而言,按您的说法:(1)AD->(2)光藕->(3)DA.....

但是,在(1)处,外界的干扰可能导致AD不准,降低精度

网友A:
干扰主要影响输入信号,对AD影响不是很大。

隔离的目的是抗共模干扰信号和共地干扰。

不了解你的具体应用,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