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校里常用的电感中的铁心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07-10-29):
它的磁导率大概又是多少呢?

网友A:
你学校里常用的电感中的铁心什么模样?

楼主:
不如就说一下你的学校里用的是什么材料好了

网友B:
磁心材料多得很,推荐你去找一个电子书,叫做

<开关电源中的磁心材料>还是什么的,对你应该有所帮助。

楼主:
哦 谢谢 电脑圆圆(应该是电脑椭圆椭圆)

楼主:
这本书是不是没了啊 网上都找不到哦

网友C:
椭圆的是蛋蛋啊,所以我们一般都叫他蛋蛋的

楼主:
呵呵 看来是得简称电脑蛋蛋拉

这样说有个问题啊,电脑什么时候能生蛋拉啊?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搜索了一下,原来是

<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你去找找。

楼主:
好的 麻烦拉 蛋蛋

网友D:
谁是蛋蛋?

网友E:
这本书好像本站就有

下载区找找看。

网友E:
从外观上看磁性材料只能看出个大概类别

详细区分只能看材料牌号,或测量。
磁导率可能从几到几万。

楼主:
ftp好象打不开哦!郁闷!

楼主:
maychang大哥 我是应该在ftp上找吗

网友E:
回17楼 还我今生

下载->电源技术
实在找不到,把邮箱地址贴出来,发给你,pdf格式。

网友F:
去micrometal和amidon的公司看看吧

去micrometal和amidon的公司看看吧,专做磁心的。
着个东西材料要看使用的频率。有铁粉的、铁氧的还有铝粉的,我也不太清楚
自己绕的时候要知道一个重要的参数: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