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电路,分析一下出现的这个原因。

楼主(2007-10-29):
(无正文)

楼主:
gyc

我本想在输入加一个方波,想把它转换成一个电压信号,发现输出不是很稳定,有120mV左右的波动。
原理是前边加个电容进行充放电,使其成为一个电压,后边就是一个简单的运放。
我曾试着把前边电容C62放大,发现效果不好。
大家分析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滤波不够

如果不考虑反映速度,前面可加多级RC滤波。

楼主:
派型滤波?有没有这方面的介绍资料,推荐一下。

楼主:
兄弟们

兄弟位来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