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np和pnp应该如何用在以下电路中?

楼主(2007-10-30):
在图中:当IN1和IN2的输入信号按一定频率的高低电平变化时(高电平为+5V) Q1和Q2的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发光二级管的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学电子的这都搞不清楚不可原谅了

网友B:
非常简单的

随便看书就能明白。但得指出,图中基极电阻那么小而LED电阻却那么大(相对),不正常。

IN1-低,PNP导通,D2亮。
IN2-高,NPN导通,D2亮。

网友C:
至少应该看出

左边是集电极输出,右边是发射极输出。

楼主:
感谢回帖

感谢回帖!!感谢教育!!

楼主:
回二楼高手

iC921说的对!电阻是用错拉!!您能给分析一下三极管工作时的电流和电压的分配情况吗??期待回帖!!

楼主:
请指教!!!

图中电阻换了一下,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当NPN 9013的基极为高电平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9013处于放大区,这时电流的流向是怎么样的??电压又是怎么样的啊??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