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楼主(2007-11-01):
我现在做多级放大电路,请问第二级的输入端是不是直接连第一级的输出端?要是这样的话,第一级的电阻会对第二级有影响吗?如何消除这个影响,急盼回复。

网友A:
最好把你的图贴出来

不看具体电路,你的问题无法回复。

楼主:
图传不上去,就是两个简单的反馈放大电路串联,前级输出接后级输入

网友B:
若是交流信号就用电容偶合一下最为简单。

楼主:
谢谢

这个试过,我现在用直流电源做的实验,不应该接点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