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小问题:带宽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网友A:
带宽一般是指增益下降3db时的频率,所以带宽的单位应该就是频率单位。

楼主:
数据传输 为什么总要考虑带宽的大小?

网友B:
带宽就是指能通过信号的频率宽度

是两个频率之差,例如从300Hz到800Hz的信号能够通过,其它频率的信号不能通过,那么带宽就是800-300=500Hz.

这里所指的不能通过是指信号衰减到一定的程度,例如常用的-3dB.

网友A:
楼主说的数据传输

应该是指串行数据传输。
串行传输是一位一位数据按照一定先后顺序传出去的,这是一个交流信号,而且需要考虑信号的完整性。为保证信号变形(失真)不太大,接收端能够恢复数据,就要考虑带宽问题。
不仅数据传输,任何信号传输都必须考虑带宽,例如电话、无线电广播……都需要考虑带宽。

楼主:
不容易理解

带宽对于电视的图像质量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C:
就是说要考虑到你输入信号的频率

网友B:
带宽对电视图象的影响

如果频率低端不够,那么会造成低频分量丢失,表现在图象上就是大面积相同颜色时失真,
例如全黑的地方不够黑。

如果频率高端不够,那么会造成高频分量丢失,表现在图象上就是图象不清晰,边缘
轮廓模糊.

网友D:
带宽在网络上还有别的意思

这个问题我查过,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思,你可以去GOOGLE搜一下

网友E(2008-10-31):
测量电路是?

测量电路是接成电压跟随器来测量吗?